直流电机励磁接反了,是怎样的结果啊

楼主(2008-10-09):
直流电机励磁接反了,是怎样的结果啊?是反转吗

网友A:
如果是并励,应该是反转.

如果是他励,那就说不准了..

网友B:
他励的话就是转向与你想要的方向相反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励的话就是转向与你想要的方向相反拉

网友D:
受磁方向相反 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E:
如果是闭环控制,结果是飞车报警后果严重

如果是开环的就反转

网友F:
反转,但是别长时间工作在这样的状态。

网友G:
应该是反转的。。。。

网友H:
应该是反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受磁方向相反 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J:
励磁线圈接反了,旋转方向发生便化.

网友K(2008-12-03):
如果是开环的就反转

网友L(2009-01-19):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闭环控制,结果是飞车报警后果严重

如果是开环的就反转

顶,同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闭环控制,结果是飞车报警后果严重

如果是开环的就反转

所以在试车之前要认真检查,杜绝隐患

网友O:
不要怕,直流电机励磁接反了,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