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施耐德ATV38 160KW的充电电阻是多少啊?

楼主(2008-10-09):
谁知道施耐德ATV38 160KW的充电电阻是多少啊?  请告诉一下 zbwangchen@sina.com   QQ:492355693

楼主:
谁知道施耐德ATV38 160KW的充电电阻是多少啊?请告诉一下 zbwangchen@sina.com QQ:492355693  十分感谢!!!

网友A:
充电电阻??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充电电阻作用于限制电容电流,阻值50到100欧功率30到100瓦,大功率变频器电阻采用并联,可用表量好的电阻.

网友C:
十五欧,一百五十瓦。。。。。。。。。。。

网友D:
测那东西干吗呀,真是的,要不就好的,要不就开路,有种情况你可能怀疑充电电阻坏,就是进线接触器触头打火有接触电阻的时候,坏了就是大电流报缺相等故障,小电流没问题,关键是很少人怀疑进线接触器.不过很少坏,希望大家维修时候应该注意一下,嘿嘿,修施耐德4年了,从最早滑差调速器到ATS46,ATV38.ATV68.ATV71都修过.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另外问大家一下,我工控4年了,ABB,西门子,施耐德的变频器都熟的很,做了200个多个的现场服务,低压配电也做过,PLC水平一般,想换个工作,现在大概能拿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