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电容式接近开关怎么办
东升?

楼主(2008-10-09):
只要变频器工作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关不掉

网友A:
减小干扰,要不换开关

东升?

网友:
检测玻璃瓶,必须用电容式的。开关是新的。怎么能减小变频器干扰

网友B:
加输出电抗器,降低载波频率

接近开关24V负极接机壳

网友C:
1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加上磁环

2使用屏蔽线减少变频器的干扰

东升?

网友:
对:张智勇 关于

加输出电抗器,降低载波频率

接近开关24V负极接机壳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问题解决!!

东升?

网友:
谢谢大众对我问题的关注

网友D:
加磁环

注意屏蔽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2009-09-10):
变频器接地,电机接地,接近开关24v负极接地

网友F:
变频器维修请QQ1157430568

网友G:
加输出电抗器,另外绝对要给变频器做好接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