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使用和FX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10):
台达PLC使用时的组态及编程,和FX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呵呵;台达有类似于三菱的地方,但不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都是亚洲的产品,指令操作界面基本一至,区别吗我想应该丛品牌上来区分了

网友C:
台达增加了一些自己特定的语言

网友D:
有些地址不一样的

网友E:
会三菱的,台达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基本差不多,M8000改为M1000,D8000改成D1000,少量指令不一样

网友G:
差不太多

网友H:
会三菱的,基本上都会台达的

网友I:
基本差不多,M8000改为M1000,D8000改成D1000,少量指令不一样
台达增加了一些自己特定的语言

网友J(2008-11-29):
你看看手册后,再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一个三菱的手编,在台达的PLC上能否使用,请指教.(台达的PLC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