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这种指示表头

楼主(2008-10-10):
最近单位接了老外的一个样品,面板上有只微型电压指示表,为外径约13的圆形,长度约16(均为mm),用于指示12V电压的数值,有没有哪位见过哪家厂家有类似的,请指点,谢谢!

楼主:
我拍了几张图片,但这里好像发不出来,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没见过这么小的微型电压表

网友B:
国产的么?

网友C:
其实这个就是个头小点.功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