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基故障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基SA  18。5KW  380V的变频器有时候上电就报CF3有的时候是正常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CF3说明书是说内部电路异常。是不是你的输入电压不稳定呢?如正常就检查一下内部电源板有什么问题没有。Q496128212

网友B:
如果霍尔没坏,就要检查CPU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