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内存卡的疑问

楼主(2008-10-10):
一台FP1-c40的PLC,请问一下:

1.电池是给内存供电还是给记忆卡供电呢

2.如果内存与记忆卡的程式不一样,如何设定这台PLC是执行内存的程式还是记忆卡的程式呢

3.如何把程式传到记忆卡里面的呀

4.换电池有何要求吗,换电池必须在几分钟完成吗,如果PLC不断电的话,是不是不用担心换电池的快慢呀,这样程式不会丢失,如果一直有电可以不用电池就可以呢

5.原来的电池买不到了,但需更换电池,我用别的电池替代的话,可能还要焊线,这样时间会不会太长,从而导致PLC内的程序丢失呢

谢谢,新手不好意思

楼主:
不断PLC的220伏电源的话,更换电池是不是程序不会丢失呢

网友A:
呵呵;电池是给PLC内的RAM存贮器供电的,如果你用存储卡,不要电池也可以;

这种卡都是EPROM的,不需要电池;

换电池先给PLC通电15MIN,断电,更换上新的电池;在5分钟内换好就行了;

还有不明处可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