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软件可以把程式传到记忆卡里面吗

楼主(2008-10-10):
FPwin软件可以把程式传到记忆卡里面吗

网友A:
呵呵;先看一下你的卡是不是EPROM型的??

这种的要用烧录器写入;

网友B:
这种的要用烧录器写入

楼主:
我的记忆卡上标记   FP1  master  memory unit ,主要是一个大的IC 。请问可以用软件直接写吗,如果用烧录器的话用哪种,是专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