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秒脉冲的读取

楼主(2008-10-10):
s7 400的秒脉冲的读取

网友A:
Step1:您需要首先在Step7軟體中對您S7-400的CPU屬性的時鐘存儲器進行設定,如下圖設定為0.

Step2:依據西門子編程手冊中對時鐘存儲器的定義:
圖示中使用的是M101.2作為1秒脈沖,因為其在Step1中填入的為100,如果您在Step1中填入100,那么符合該表,如果您依據我的附圖所示填入0,那么1秒脈沖則是M1.2.
如此解釋不知您是否明白?
以上~~

网友B:
很好,又学了一招。

楼主:
这样设置后需不需要下载?下载时CPU会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