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次上升沿的问题,我开个新贴,有新情况。(有图)

楼主(2008-10-10):
5.04是按钮输入。   102.02是输出,带的接触器。              H27.07 是限位。
上次发贴说上升沿不触发是错误的,呵呵 。我用微分监视器监视了H27.08.监视结果显示H27.08触发。
我也监视了102.02.    这个输出也是输出了一次。意思就是它只输出了一次脉冲。就是on了一下就又off了。没保住。
我就很奇怪。分别监视了H27.07   H27.09  均无变化,上升下降都监视了 。证明这两个点没有可能闪动的。
最后。  我把H27.07  H27.09强制为of   在最下条程序里就是强制为导通状态。然后再试验,发现现象依旧啊 。
102.02保不住啊 。    只会输出一个脉冲。       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
这是一个一键启停的  小程序。  就是输出点保不住,以前真没遇到过这情况啊,很奇怪,不知道 是什么的问题啊 ?

网友A:
这是一个单按钮启停的程序,我试了试没有问题啊。可以保持的啊。

网友B:
 请问雪世界大师,你以上的仿真是怎么实现的,我也有仿真1.5的软件,可就是无法仿真。

网友A:
不是所有型号的PLC都能仿真的。我用的是CP1H的PLC。

CP1、CJ系列的可以仿真,你不妨试一试。

网友B: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是保不住,只能保持一个梯形图扫描周期而已,不妨用一个中间寄存器过渡一下,即H27.08触发随便一个中间寄存器RXXX.XX的线圈,再用RXXX.XX的常开点去代替上图中的H27.08的边缘脉冲常开点。

网友A:
但我在仿真时,102.02是可以保持住的。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种单按钮的启停方式,如图

网友D:
 我觉得保不住的话,可以考虑用KEEP指令

再有,你的H2707,H2709 对10202有没有影响?

网友D:
还有,你用上沿不用H行不行,

网友E:
按推理可以保持住的

楼主:
是啊     理论上 应该可以保住的   但是  现在确实保不住了  。  只输出一个脉冲 。   (再有,你的H2707,H2709 对10202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啊 ,这两个点如果有一个on 那  10202就会停止了 。       但是 这两个点 没变化啊   我 甚至都强制 off了      。。

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需改程序。很郁闷  。只能看程序  最多偷偷强制一下点   呵呵      只是遇到这个 问题  拿来和大家探讨下

plc 是   cp1h   的

楼主:
雪世界   这个程序 是我们设备上的啊     一直也用的好好的   ,但是 前两天 突然就不动作了   。我才来看程序的    。现象就象我说的那样。 现在 也不知道 问题出现在哪里  呵呵 。

网友F:
这个应该跟你的那个HR27.7有关

我猜测当按启动时HR27.7断了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有时监视是看不出结果的,

把程序简化,07和09去掉,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H:
这是一个设备上的?

我猜想应该是个互锁吧

可能就是控制HR27.7的状态有问题了

出现了误信号

如果这个可能性排除的话

那就是OMRON的底层出现了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时监视是看不出结果的,

把程序简化,07和09去掉,试试看就知道了

同意!

我觉得接不通,因为程序是按行扫描的,从左到右,从上道下,当执行完第二(1)行的时候,H27.09非是过不去的。

网友A:
如果说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出了问题是不是PLC输出102.02点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啊。

网友A:
可以与你的HR27.7有关系,你摘出你贴图的那部分程序单独调试看一看。是可以启动单按钮启停的。

网友J:
大家都说程序没问题,是不是看看PLC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K:
到底是什么问题,关注中!!!!!!!!!!!

网友L: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都是用上面的方法解决。现在有必要考虑你的输出是什么?感性负载有滞后时间

网友M:
楼主,要想用欧姆龙的,加上一个keep指令

网友J:
关注此问题的解决!!!!!!!!!!

网友N:
接点改一个,地址改一个试试.

102.02?????????

网友O:
大哥,用计数器做比较,等于一的电机启动,等于0电机复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