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调节阀波动故障的解决

楼主(2008-10-10):
在目前的自动化控制中,大部分的执行单元都是以调节阀作为终端元件,所以几乎所有回路中的故障最终都将反映 到调节阀上,而在众多的故障现象中,调节阀波动比较常见,但最不好处理。鉴于调节阀是终端执行元件,因此,对调节阀波动必须结合整个控制回路进行分析,查找出导致调节阀波动的真正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调节阀波动故障, 导致调节阀波动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调节阀自身的波动,另外就是传送到调节阀的信号波动引起调节阀波动,信号波动的原因从每一个单元来说,几乎都有可能产生。
1、检测单元出现输出数据信号波动
检测单元检测数据出现波动的大多是直接式测量仪表。出现数据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系统本身的波动导致的,但是这种波动并非故障,而是一种正常的调节状态. 另一种情况是检测仪表自身的故障,比如浮力式浮筒液位计,其原理是一个在外套筒内的浮筒没于介质中,根据介质的液位高低不同,浮筒所受的浮力也不同,输出 变化的扭矩产生不同的输出信号。当介质中含有微粒杂质比较多的时候,因为浮筒与外套筒间的间隙很小,如果介质中的杂质进入到里面,就有可能将浮筒卡住,在 浮筒的浮力尚可克服卡涩摩擦力时,浮筒液位计的输出信号就容易出现波动,传送到调节阀的信号也是波动的,造成调节阀波动。这种情况的处理是避免介质中的杂 质进入到浮筒与套筒中间的间隙,比如加滤网等。
2、控制系统引起输出信号波动
系统硬件故障造成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更换相应的硬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于系统PID参数设置不合理而引起的调节阀波动,一般只需要修改相应的系 统参数就可以了。
3、执行单元引起的调节阀波动
在电气转换器环节中,容易引起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喷嘴/挡 板太脏和接线不牢两种。在仪表空气不干净,如仪表空气含油、含微尘等,在喷嘴/挡板处会逐渐积聚,时间长了,积聚的污物太多时,就会影响喷嘴的排气,导致 电气转换器输出波动。出现这种情况,只需要及时清洁喷嘴/挡板就可以解决。第二种是接线不牢,从主控送出的数字/模拟信号,通过电气转换器转换为可以被定 位器或执行器接受的20-100Kpa标准信号,当电气转换器接线端子接触不好或没有接牢靠时,即使有轻微的振动,都有可能造成电气转换器输出波动,从而 引起调节阀波动。当定位器反馈松动后,调节阀阀位的变化不能对定位器形成负反馈,信号和输出不对应,调节阀动作滞 后,而信号的要求与调节阀滞后冲突,引起调节阀波动。所以,对于反馈松动的,需要将松动的部位紧固。还有一种情况在查找故障原因时很容易被忽视,即定位器 排气通道被堵塞,当定位器动作时,其放大器或滑阀可能需要排气,如果定位器的排气通道不畅通,就会出现调节阀在调节的时候产生波动。在执行器部分,除了上面的信号波动原因,其本身波动的原因也是有两种。常见 的是执行机构气室密封不良,出现漏气、串气引起波动。对于薄膜式执行机构,如果膜片损坏,当气室有气压的时候,薄膜就会漏气,定位器则需要不停调整输出以 的向气室内补充仪表空气,这时候就可能出现调节阀波动。对于气缸活塞式执行机构,如果活塞不能密封,气室串气,定位器也需要不停的调整输出,同样容易出现 波动。所以,对漏气、串气的,需要更换相关部件消除漏气、串气。另外一种原因是执行机构的有效输出力不够,在一定的工况下,不能克服阀芯的不平衡力和填料 的摩擦力,调节阀出现波动,这种故障一般可以增加气源压力或弹簧预紧力、也可以通过适当松动填料以减小摩擦力来消除
4、中间环节引起调节阀波动
从 整个回路来看,除了各个主要环节引起调节阀波动外,中间有的环节也有引起调节阀波动的可能。各个单元之间的连接都是通过屏蔽信号电缆或接线来连接的,如果中间某一个地方接线不牢固,就有可能引起信号波动

网友A:
调节阀波动我觉得和输出的线性度不好也有直接关系

网友B:
我们准备用调节阀,问一下,调节阀是否线性度普遍好。谢谢!

网友C:
搞错没得,这是抄袭的,希望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D(2008-12-22):
这里净出些有出息的人呀,一篇文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发N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