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综合电力测控仪

楼主(2008-10-10):
本人想做一个调试台
需要配电箱显示三项和单项电源的
电流,电压,功率
最好还能显示功耗
三项最大用电是25KW
单项最大为5KW
希望大家提供点思路,和仪表,谢谢。

网友A:
电能质量分析仪可能适合您。在这里我向您推荐一款德国GMC公司的产品,可对供电系统的电能质量。各种功率。频率进行测量和分析。

德国GMC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的简介:完整的电能干扰分析、瞬态捕获、频率转换、闪变测量等功能,对所有相关参数同时进行测量及分析
对供电系统的电能质量、各种功率、频率转换后的测量与分析
高达50th的谐波分析功能;频率可达1000Hz
8通道独立输入(4CH电压、4CH电流;取样率为100kHz)
彩色超大触摸屏幕显示,5½",¼ VGA
可插入CF卡或USB记忆棒进行测量数据的存储
具备USB电脑连线接口,可以进行外部内存扩展
众多的图象、波形显示及分析功能
强大的报表生成功能、数据统计功能
具备完整的以太网TCP/IP网络服务器功能,可以进行远程数据采集
带有充电控制单元的可充电电池,可在无电源现场使用宽范围内可变电能供应,全世界范围内均可使用,(85 to 250 VAC-DC)
完全按以下标准设计:EN 50160, EN 61000-3-2, /-3-3, /-3-12, /-4-7, /-4-15, /-4-30(适用相关标准!)
详细情况请至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38262197.html了解,欢迎您来电来涵垂询!

网友B:
很简单的啊,3个电流互感器,2个电压表,2个转换开关,2个功率表(30KW,10KW各1个)

我打字慢,你可以电话联系我13890425579四川的哦

网友C:
3个电流互感器,2个电压表,2个转换开关,2个功率表(30KW,10KW各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