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压器并联问题

楼主(2008-10-10):
有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我只是觉得负荷太小完全可以停运一台,但是我只知道一次电流   二次电流  和两台的阻抗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用已知的条件证明是否需要停掉一台??停掉以后会节约多少电量??

网友A:
用电流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可以控制,如果要自动投的话,需要再加一套

网友B:
但是基本电费就可以节约很多

网友B:
最好要到供电局申请吧

网友C:
不知道你究竞要问什么,如果最大电流小于一台变压器当然可以停掉一台,

停掉一台变压器,当然要省好多钱,不过你如果不审请供电局停的话,只能省掉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究竞要问什么,如果最大电流小于一台变压器当然可以停掉一台,

停掉一台变压器,当然要省好多钱,不过你如果不审请供电局停的话,只能省掉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网友E:
空载损耗是小小的费用,而基本电费要比损耗大的多!

1000KVA变压器停运1月,可少交28000元,按每年停6个月计算(最多只允许停6个月),全年可少交费16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