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节电问题

楼主(2008-10-10):
有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我只是觉得负荷太小完全可以停运一台,但是我只知道一次电流 二次电流 和两台的阻抗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用已知的条件证明是否需要停掉一台??停掉以后会节约多少电量??

网友A:
单从省电的角度来看,省不了几个钱,无非就是可以降低损耗。

但如果从节省费用上来看,那就多的不得了!停一台变压器,可节省基本电费,我们当地的基本电费是:28元/月*KVA,如果是1000KVA的变压器,一个月可节省基本电费就是28000元!

我们每年的春、秋、冬三季共停6个月时间,1000KVA的变压器每年可少交基本电费168000元。

网友B:
一台容量若够带所用负荷,当然可以停掉另一台。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助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两台变压器是单位内部的 不存在基本电费的问题,负荷比较稳定  一台运行是绝对可以满足的,我看了关于停变压器节电的计算公式需要很多数据我都没法得到,我想通过现有的数据计算出节电量!!拜托

网友C:
你的变压器多大容量?额定电流多少?目前负载电流多少?功率因数多少?一般变压器的负载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