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抓斗能变频改造吗

楼主(2008-10-10):
我们现在用的两台5T抓斗天车,由于负荷率高,时间长了,钢丝绳经常断,原因是启停速度快。一个月得更换近百米钢丝绳。不仅浪费而且也很麻烦,影响生产,能改变频控制吗,使升降平稳,可以吗?

网友A:
1、改造的目的是什么?

2、如果是想节电费,那你就别改,改了更费电!!!

网友B:
可以改造成数控的,应该效果显著,如果真想改造,请电话联系,13651758366

网友C:
可以改的。我们做过好多个这样的项目,安川变频器加三菱PLC,电机最好使用变频专用电机,因为用原来的YZR电机将转子短接当变频电机使用可能力矩会变小。
联系方式:weikong_2008@126.com 13957563920

楼主: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钢丝绳,至于其他的考虑的不多,即使改也不会用安川和三菱的东西,小日本的货。用AB和ABB的。

网友D:
可以,但抓斗控制比较复杂一点

网友E:
用ABB的,但是比较贵,要考虑成本.

网友F:
抓斗的普通控制就是有这样的弊端,两个电机经常出力不均,钢丝绳的损坏率很高,变频改造可以,线路比一般变频的要复杂一些!

网友G:
4楼的兄弟是指买贵的不买对的,少花钱多办事的方针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反正钱不是他的,前要是他自己的你看他买谁的。我是北京起重所的,我们只考虑性价比没考虑是哪国的,还要看他的售后方便程度。jialisen001@163.com

网友H(2008-12-03):
看楼主说明的问题应该是四绳抓斗,采用传统的抓斗控制屏设计的。由于操作人员的熟练度的不足及该抓斗控制屏的不足引起的频繁更换钢丝绳。

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变频器驱动,速度跟随设计。价格高

其次可以选用更换控制屏为电子式差点控制系统来控制起升和开闭的频率,效果也好,价格也不高,不过线缆复杂些~~

raysen0128@126.com

网友I: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钢丝绳,至于其他的考虑的不多,即使改也不会用安川和三菱的东西

网友J:
我前段时间搞了一台也是5T的抓斗,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采用闭环控制.抓斗的开闭用一只脚踏开关控制.脚踏松开时两跟钢丝绳同时动作用.

网友K(2009-01-17):
我们现在用的两台5T抓斗天车

请问是绕线式

电机凸轮控制吗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