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可以做modbus通讯吗

楼主(2008-10-10):
AB的    SLC500或clg5000系列的PLC可以做modbus通讯吗,是加一个转换模块还是什么

网友A:
要加个Anybus模块!

网友B:
要加第三方厂商的模块才可以实现的,如Prosoft的

网友C:
AB有例程,可以将串口组态为modbus ascII口,这样省钱但比较麻烦。

Prosoft有可以插入机架的modbus模块MV56-MCM(R),即可做主也可做从。

Anybus网桥产品,要求通讯双方都为主。

网友D(2020-04-17):
AB PLC modbus 第三方 网关模块 可选择 大连优为自动化 ,官网:www.uway.tech

网友E(2022-05-28):
这一般都是加Anybus的!

网友F(2022-08-04):
AB有通讯AOP可用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