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8-10-10):
请问一个200仿真软件的问题:
与继电器控制电路中按钮SB1对应的I0.1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仿真时是不是不能自动复位的啊?

就像这个电机正反转的
我仿真时不能直接从正转切换成反转
我还是菜鸟呢,别笑我的问题幼稚啊,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互相学习一下,200的仿真没用过,不过应该和实际应用没什么去别,

无非就是强制,取消强制,

这个就相当于实际中的 按钮,如果你按着不松开,肯定不能复位的,

按钮I0.1按下,I0.1和Q0.0组成的电路通过Q0.0自锁,

按下I0.2后,I0.2和Q0.1组成的电路通过Q0.1自锁,

I0.1和Q0.0组成的电路因失电解除自锁,

好习惯,多多交流

网友B:
可能是你仿真开关I0.1或I0.2没关,要是的话,当然会出错!他不像我们一般用的按钮,有自动弹起复位的功能,相当与旋钮!

网友C:
把Q0.0和Q0.1换成置位的试一下。

网友D:
程序有问题,肯定不能切换

你输入I0.1时,Q0.0启动,这时你输入I0.2,但是你的Q0.0仍然是输出的,NETWORK2中的Q0.1就把不会有输出

相反Q0.1有,Q0.0没有

网友E:
程序没有问题,估计你用的是带自锁的按钮,在仿真里按钮不会自动弹起的,你要自己把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