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之 键盘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楼主(2008-10-10):
检测内容:
检测键盘字符错印、多印、漏印;检测键盘整体偏移;检测键盘上部圆形按键角度偏移
检测要求:
要求多印、漏印或表面污渍的面积不能超过0.4mm×mm,整体偏移小于0 .5mm, 按键角度偏移小于1度。
系统说明:
键盘大小为5cm×4cm左右;一直以来机器视觉在生产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定位方面。而在表面检测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机器视觉一直都得不到很好的应用,不难发现导致机器视觉不能很好发挥其功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待检产品的表面缺陷不易被检测到
2. 待检产品的表面缺陷位置不易确定
3. 待检产品的表面缺陷的大小有一定要求
4. 待检产品的光线条件要求很高
5. 待检产品往往印刷的颜色多样
针对这些问题深圳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合理的光源,设计了封闭的照明系统,创造了一个光线稳定的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满足了待检产品对光照条件的要求。运用 HexSight 视觉开发包,及其独特的Locator定位工具对键盘进行精确定位,然后用模板处理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处理,可以将键盘表面的划痕,印刷不良,异物等表面缺陷完全检测。李志晓/15989300948 lizhixiao2000@163.com

网友A:
德国BOOER机器视觉检测筛选,识别,测量系统

视觉挑选应用实例www.s110.cn产品与零件全自动视觉检测筛选机 13671978957 634061596@qq.com
追求产品完美的质量,是众多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产品及零配件检测筛选机就是基于图像检测技术系统之上开发的全自动光学检测筛选仪器, 适用于塑胶、五金、电子、食品、汽车、电器、建材、陶瓷、卫浴等行业大批量生产需全检的产品或零配件,对产品的形状、尺寸、排序、外观质量、颜色、飞边毛刺、加工质量、印刷质量、装配位置、有无项目等不良缺陷进行100%的高速全检,最大程度代替人眼检测,是提高产品质量,节省人工成本,减少材料损耗,改进流程控制的必备仪器.全自动光电检测筛选系统可安装在生产线上,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在线检测,发现不良品即发出警报或自动剔除不良品,让合格品流向下一道加工工序.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采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具有以下优点:
— 保证各道工序生产可靠进行.
— 保证次品完成曝光及进行自动分选,提高产品质量
— 减少现场人员,提高生产率
— 引入光电术,改进流程控制
— 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一致性
— 提高客户信任度,保障订单持续不断.
传统检测方法的弊端很多,罗列如下:
— 大量人员手工检测,一致性差,容易产生错误,
— 大多只能采用抽检,人工全检工作量相当大
— 人工无法持续保持一致的检测效果
— 不同的检测者之间存在差异
— 无法实现实时的流程控制机械系统检测
— 局限性多,不灵活, 笨重
— 无法快速完成全检,
— 无法适应现代的质量控制和统计流程控制
全自动光学全检筛选机工作原理:
利用光电视觉技术代替人眼视觉检测: 用高速工业相机快速摄取工件的影像信息,输入PC上位机,通过一定的程式及算法进行处理分析,判别与标准之间差异,然后将结果输出,统计.发现不良品进行报警或自动剔除.最快0.04秒可完成一次检测.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特点:
? 适应任意形状的零件。特别方便异形及软性零件检测.
? 不受人为因素影响,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正确性、一致性。
? 代替人手检测,能节省决大部分人工本成本。
? 操作简单,新产品的检测标准设置只需要几分钟。
? 高速检测600只/分钟。全自动智能检测、识别及剔除。
? 存储各种型号产品检测工艺参数,日后使用只需要调出即可。
? 全封闭视觉镜头及光源系统,适应各种振动、潮湿、粉尘等恶劣环境。
使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的理由:
? 让您的产品实现件件合格。
? 让您的客户信心倍增
? 让您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 让您的材料报废率显著减少
? 让您的品质控制成本持续降低
? 让您的检测速度提升到600只/分钟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配置:
? 佰万像素数字工业相机、日本镜头、光源、图像捕捉卡、运动控制卡等;
? 专用光电控制器:3.0G PIV CPU,2G内存,120G硬盘,17"液晶显示器等;
? 机械结构部分:包括流水线,运动平台,相机及光源固定位置,电控箱等;
? 电控机台部分:包括PLC、传感器、电机和剔除机构等;
? 德国BOOER光电检测处理软件.
当前品质控制过程中,我们不仅追求一种精确、方便的测量方式,更需要一种快捷的、高效率的检测方法!基于光电视觉技术的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就能很完美的做到这一点。 有需求或有意向者请联系陈先生:13978265064 BOOER@139.COM

王先生:13671978957请登陆www.s110.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