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人机可以接欧姆龙的CP1H PLC吗?接线如何做?

楼主(2008-10-10):
求助:HITECH 人机可以接欧姆龙的CP1H PLC吗?接线如何做?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232还是422通讯?

网友B:
CP1H用RS232;HITECH你用的哪个型号?

楼主:
6600s-s 或者6a00t-p,看到有朋友说选择OMRON CS1H的协议就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C:
对啊,plc类型选择CS1H就可以,接线com1口是2对2,3对3,5对7、9。(人机在前)

网友D:
用RS232C的方式。应是这样的2对2,3对3,5对9。人机在前。然后人机端的4、5自封。

网友E(2009-04-25):
有没有真正用过啊,是不是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