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PID给定无法实现

楼主(2008-10-10):
使用的是上海日博的RB3000变频器,实物的与说明书有些差别:说明书上,这个型号的变频器面板上没有电位器,但现实的产品有电位器,麻烦的问题就在这里。参数设定的给定值为面板上的上下按钮键给定,反馈值是外部的0~10V分压压力表。选定PID设定后运行却发觉不能控制,PID没有作用,扭转面板上的电位器频率就跟着跑,请教各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不要讲为什么不用ABB、丹佛士的,小厂再买其它产品可能性不大。和厂家联系过,说是把参数恢复成厂家设定值,然后在改各参数进入PID选择,照做了,但没用,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请教了!

网友A:
1、首先开环控制是否正常?

2、然后闭环控制,闭环控制先检查给定是否正常?

3、闭环控制给定正常,在检查反馈是否正常?

4、闭环控制给定正常,反馈正常,调试控制范围是否正常?

5、闭环控制给定正常,反馈正常,控制范围正常,分别调试P、I、D反馈量,检查输出量控制的灵敏度、精确度、稳定度!

网友B:
你调电位器频率就跟着跑这是正确的

变频器电位器在PID时作为你的设定值(压力、温度、流量等),这时你调节电位器等于调整你的(压力、温度、流量)设定值,变频器作自动调节应是下常的

楼主:
我选择的参数是面板的上下按键做给定值,可以给定。电位器的说明没有,所以没设参数。现在希望把电位器甩开,不知道怎么做。还有一台RB800是用电位器作为给定值的,用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