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报警cf3故障求救

楼主(2008-10-10):
现有一台台达m系列的0.4kw的变频器 上电报警cf3   把其拆除后 故障依旧 更换其后端一运放33052后 显示正常  然后再焊上互感器  又抱cf3了。   拆除后 互感器后   出现报警cf3     量的互感器输出电压分别为0.001    0.015    怀疑是互感器有问题烧坏33072   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互感器坏了,这是台达的通病

楼主:
报警cf。3与cf3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33072  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B:
就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C:
找我吧,保修好200元915808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