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600

楼主(2008-10-10):
ABBACS600,22KW的,带负载一运行就报过电流.但是空载运行怎么带都没问题.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A:
可能你是设备里面的检测线没有插好吧

网友B:
那是你的变频器输出侧用于检测电流的霍尔元件有可能损坏了。或是输出有短路现象。如果带编码器,则编码器断线也会造成过电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