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x 可编程电源TM5006A

楼主(2008-10-10):
Tektronix 可编程电源TM5006A 电压噪声很大

关闭电源总开关,交流电插着,这个电压噪声可以测到:50Hz 1V

怀疑是交流变压器漏磁,导致整个电源模块都有电压噪声。

有没有这个型号(TM5006A)的相关资料,我想找个可用的交流变压器换掉。

网友A:
这跟设计有关吧!要么就电磁干扰严重.

楼主:
同一型号的其他电源正常。

我将外壳保护接地,杂波减弱,至 50Hz 20mV

猜测电源AC漏电,不知有哪些可能的情况?谢

网友B(2011-12-23):
我也有一台这个电源,没有上面的附件。

网友B:
我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和维修手册。

网友B:
谁有上面的输出电缆,和那个专用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