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方案

楼主(2008-10-10):
我们有一个长圆柱形的器件需要它旋转起来,但是在它的侧面必须要送进去一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电压在1000V左右,频率可调节。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采用什么方案解决呀?

我刚毕业就遇到这个活了,请老手帮忙。

如果发到这个版不合适,麻烦版主转到合适的版面好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长圆柱形的器件的外面装1个径向的"集电环"--请参考同步电机的集电环---,用碳刷把电信号送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长圆柱形的器件的外面装1个径向的"集电环"--请参考同步电机的集电环---,用碳刷把电信号送进去.

同意,但楼主一定注意做好绝缘。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

我们也准备用电刷,但是我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

1。大电压没关系么?

2。信号会不会比较容易失真。

3。我们的那个器件基本上算是个耗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集电环是需要每个器件做一个吗?

4。我没做过类似的东西,这一套东西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C:
说得不清楚,需要详细的介绍才可以定方案

网友D:
集电环也叫受电器。我接触过,也用的很多,型号为SD系列。看你用的电压等级,需要的环数,电流等。

网友D:
6KV的电压等级我也用过,400V的也有。变频的也用过。

网友E:
需要详细的介绍才可以定方案

网友F:
转速多少试试DDR电机或无框架电机

网友G: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H:
可以在圆柱形中间开个孔么?电极从这个孔进去

网友I:
对:cn-electron 关于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内容的回复:

你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两句话,这对人家的问题有帮助吗?

网友I:
请楼主给大家提供详细的介绍!

楼主:
可是我觉得我说的还算清楚吧。

诸位大哥还需要什么信息呢?

圆柱体器件的直径、长度?好像不重要吧。

网友C(2009-09-27):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觉得我说的还算清楚吧。

诸位大哥还需要什么信息呢?

圆柱体器件的直径、长度?好像不重要吧。

不好意思,如果直径,长度,转速等等都不清楚,怎么定呢,直径过大转速过高的长度太短不适用于集电环,

网友J(2009-12-21):
请楼主说详细些吧!那样更直观!

网友K:
都什么时候的帖子啦,一年多了,还想拿那100分呀!

XW:不可能!要给早给了。

网友L:
电信号一定要从侧面进去吗?

从顶端传进去也可以吧! 只要从顶端用弹簧或者用气缸压住就可以了.接触面用铜.

只要在中心上不影响旋转.

网友M(2010-07-21):
你说的情况和普通的电机应该相似。

网友N:
我个人愚见楼主可以考虑集电器滑环,借鉴伺服电机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