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变频器的请进来

楼主(2008-10-10):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E740的变频器,在使用的时候利用它是否运行控制其它机器的运转,我知道用RUN和SE端子可以进行判断它是否运行,还有就是用A,B,C三个端子进行判断,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输出的时候加上电压,不知道这些端子能否加电压,看他的说明书上A,B,C三个端子之间是开关形式的,感觉应该可以,但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各位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明白之后很简单,唉,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晕!

网友A:
呵呵;A B C只是一个继电器的三个引脚,对应常开/常闭点;

网友A:
RUN和SE是一个晶体管的输出端;

要带负载当然要加电压了,但晶体管最高只能加DC24V;

A B C继电器触点可以接AC220V的;

楼主:
是啊,楼上的分析的很正确,我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