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lc输出的pwm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10-10):
请问  能否用plc输出的pwm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A:
用阻容滤波后产生出电压,用电压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用方波控制?

网友D:
呵呵;关键是看你的变频器;

松下VF0的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E:
基本上现在都用RS485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阻容滤波后产生出电压,用电压控制变频器

最好再加个稳压管,如果pwm电源是24v的话,防止把变频干坏了

网友G:
松下VF系列变频器都支持PWM控制 精度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很多 简单可靠

网友H:
没有这么控制过 有没有VF说明书?

网友G:
这个频率更改也方便 就一条指令 不过一台变频器要占一路高速脉冲,一般PLC本身4路高速脉冲的话 只能控制4台变频,

网友I(2010-03-22):
请问阁下 频率咋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