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140 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0):
没接触过quantum140系列的plc,有问题请教大家:

140cpu11302型plc的程序下载口什么样子?是什么口,多少pin?(请说详细些)

下载程序通过什么协议?

有知道140其他型号的也请赐教,参考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是否多个口都可下载程序?有图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几种通信方式的啊!楼主想用什么方式通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种通信方式的啊!楼主想用什么方式通讯啊?

还没到通讯阶段,我现在是想了解程序下载口什么样子,下载程序需要通过什么协议吗?谢谢

网友B:
9针,RS232,MODBUS

?

网友C:
嘿嘿,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D:
看看concept的帮助文件,里面就有详细的接线方法,我照着做过一根,现在还在用

楼主:
谢谢,我没有软件.

有知道140其他型号的也可以告知一二

楼主:
人气不旺啊,问题太简单?

大家都挺忙啊。援助之手我不奢求,几句珠玑之言可否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9针,RS232,MODBUS

?

网友F:
9针D型RS232female口。 与计算机串口接线如下:
2----3
3----2
5----5
两侧4、6短接
两侧7、8短接 传输程序协议是Modbus RTU。

网友G:
请问,quantum系列的pLC可以实现所有模块(CPU、电源、通讯、IO等模块)带电插拔吗?不停机维修

网友F:
To: 13楼 都可以带电插拔。不过带电拔CPU程序会丢失。

网友H:
对:abysmal 关于To: 13楼 都可以带电插拔。不过带电拔CPU程序会丢失。

内容的回复:
如果有电池,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F:
To 楼上: 就算有电池,带电拔CPU程序照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