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达到了400M如何处理?

楼主(2008-10-10):
我现在手上有个工程,用的是6SE70系列变频器,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最多达到了400m,最小的也有120m,如何处理才能减小对电机运行的影响?谢谢

网友A:
加电机滤波器

网友B:
主电路电线都加滤波器应该会好的

网友C:
?还要加粗电机电缆。

网友D:
同时还要把载波频率调低一些;

输出侧加电抗器;

网友E:
对 啊!输出一定要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