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外部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8-10-10):
我想在外部控制PLC内部的定时器,需要用什么和PLC联机呢?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DI  或 AI都可以,触摸屏中间变量,其他上位机中间变量....................................................好多都可以

网友B:
你是说要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吗?

网友C:
哦.那就用DI 和PLC的程序相配合做.

网友D:
你想控制什么呢?是控制时间继电器的起停还是时间设定值?不一样的

网友E:
请楼主先回答2楼4楼的问题吧。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个答复。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说法,主要是电信号的数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