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10-10):
各位.固态继电器用什么牌的好?

网友A:
我用的是台湾士研的

网友B:
国产希曼顿

网友C:
我用OMRON的,效果一般

网友D:
我用美国快达的(CRYDOM),很可靠!

网友E:
我用OMRON 效果一般

网友F:
请问欧陆表可以触发希曼顿的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G:
国产的就不错啊!也没有掉链子!

楼主:
TO;9楼,国产的什么牌.哪里产的???

?

网友H:
我很喜欢国产货,但担心其质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用美国快达的(CRYDOM),很可靠!

网友J(2008-12-30):
我自己是做固态继电器的,浙江省做的比较好的是,西子固态继电器和美格尔固态继电器,西子芯片用进口的,美格尔芯片是用国产的,散热工艺美格尔采用快达技术,散热好,西子公司散热不好。世界上做的最好的,散热好,质量好,还是快达的,最好不要买日本和台湾的,质量做的不如欧美,价格也差不多多少。

网友K(2009-12-11):
OPTO  22   有人对这个固态继电器有了解吗??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使用选型方法

  1. 在选用小电流规格印刷电路板使用的固态继电器时,因引线端子为高导热材料制成,焊接时应在温度小于250℃、时间小于10S的条件下进行,如考虑周围温度的原因,必要时可考虑降额使用,一般将负载电流控制在额定值的 1/2以内使用。
  2. 各种负载浪涌特性对固态继电器SSR的选择
  被控负载在接通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由于热量来不及散发,很可能使SSR内部可控硅损坏,所以用户在选用继电器时应对被控负载的浪涌特性进行分析,然后再选择继电器。使继电器在保证稳态工作前提下能够承受这个浪涌电流,选择时可参考表2各种负载时的降额系数(常温下)。
  如所选用的继电器需在工作较频繁、寿命以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工作时,则应在表2的基础上再乘以0.6以确保工作可靠。
  一般在选用时遵循上述原则,在低电压要求信号失真小可选用采用场效应管作输出器件的直流固态继器;如对交流阻性负载和多数感性负载,可选用过零型继电器,这样可延长负载和继电器寿命,也可减小自身的射频干扰。如作为相位输出控制时,应选用随机型固态继电器。
  3. 使用环境温度的影响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受环境温度和自身温升的影响较大,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应保证其有良好的散热条件,额定工作电流在10A以上的产品应配散热器,100A以上的产品应配散热器加风扇强冷 。在安装时应注意继电器底部与散热器的良好接触 ,并考虑涂适量导热硅脂以达到最佳散热效果。
  如继电器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40℃~80℃)时,用户可根据厂家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与环境温度曲线数据,考虑降额使用来保证正常工作。
  4. 过流、过压保护措施
  在继电器使用时,因过流和负载短路会造成SSR固态继电器内部输出可控硅永久损坏 ,可考虑在控制回路中增加快速熔断器和空气开关予以保护型(选择继电器应选择产品输出保护,内置压敏电阻吸收回路和RC缓冲器,可吸收浪涌电压和提高 dv/dt耐量);也可在继电器输出端并接 RC吸收回路和压敏电阻(MOV)来实现输出保护。选用原则是220V选用500V-600V压敏电阻,380V时可选用800V-900V压敏电阻。
  5. 继电器输入回路信号
  在使用时因输入电压过高或输入电流过大超出其规定的额定参数时,可考虑在输入端串接分压电阻或在输入端口并接分流电阻,以使输入信号不超过其额定参数值。
  6 在具体使用时,控制信号和负载电源要求稳定,波动不应大于10%,否则应采取稳压措施。
  7. 在安装使用时应远离电磁干扰,射频干扰源,以防继电器误动失控。
  8. 固态继电器开路且负载端有电压时,输出端会有一定的漏电流,在使用或设计时应注意。
  9. 固态继电器失效更换时,应尽量选用原型号或技术参数完全相同的产品,以便与原应用线路匹配,保证系统的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