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软启动器的切换

楼主(2008-10-10):
!!!现有一项目,原始设计有点问题,变频器1带4台,同时每一台水泵都用软启动器备用,但没有旁路直通接触器,

这样变频器达到工频运转后,无法退出。PLC同时控制变频器、软启动器。

问题:可否直接启动软启动器,之后退出变频完成变、工转换。然后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

如果可以的话,软启动器与变频器之间的切换时间有何要求?

!!!

实在不行,是不只能增加接触器?

网友A:
为什么要软启动器与变频器之间的切换?直接将变频与工频切换不行吗?

网友B:
这就是工控的现状,无知者被骗到如此可怜的地步,花了多少冤枉钱,系统生产受了多大影响,心理傻忽忽的不知还抱着多少美好的希望在这里悬赏祈求?

网友B:
这样骗下去,中国就真变成这样一个烂滩子了!!!

网友C:
骗人的和被骗的都可悲。

网友:
把所有软启动拆掉。卖掉,然后用这钱买几个接触器。多出来的钱还可以狠狠的撮一顿。。然后上交公司。老板再奖赏你哈。。。不过拆之前先跟甲方达成协议。。。。

然后用PLC做变频器的1托N程序。。

网友D:
要是不想调速只用工频,装变频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