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在PLC中,INT型和word型究竟有什么区别,用法上有什么不同呀,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自己编写功能块的时候,在定义输入类型的时候会让你选择是int还是word还是其他的,我就像问下什么时候选int,什么时候选word

网友A:
整型时用INT,表示有符号1字。

网友A:
WORD表示字存储器,是用来放置所有的数字和字符串数据的。

网友A:
INT是16位整数,是有符号的。整数的最高位为符号位。0时为正数,1时为负数。

楼主:
那是不是我选择了word,就已经包括了int型呀

网友B:
用的什么指令啊 ?

omron好像不用定义啊

看用的指令吧?

lz不是问的西门子吧.....

西门子不定义程序不认的~

网友C:
大小和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