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柜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柜子里一共八个空开,我是分两路接的铜排,就是四个并一起,我想问一下最后要不要把这两路也并在一起?请师傅说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肯定已经接在一起了,要不怎么会有电呢?只是接点的位置不一样而已。(除非你用的不是一台变压器出线)

网友B:
不用的,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同一路电源,没有必要呀

网友D(2008-11-15):
没必要在连接了,母线排已经连接了

网友E:
楼主如果是分两路接的电源,就不必并在一起了。

网友F:
柜内如果有两路电源的话,一定要效验同相后在并在一起。

网友G:
不知道你的控制柜干什么的,这些空开都是干什么的?你不说清楚就没法给你下结论。

如果你这么多空开全部并在一起的话输入端子就要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