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接法后的现象

楼主(2008-10-10):
我有一30kw电机,原来是角形接法,运行电流是45A。如果电源电压不变,如果我把接线改为星形,会有哪些后果?(负载不变)。

网友A:
不一定,虽然负荷不满但恐怕也转不起来了.

网友B:
1、转速下降,如果负载稍有波动增加,甚至有可能速度下降到零速。

2、电机容易发热,容易过载烧毁。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改星形后怕带不动负载。

网友D: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烧掉

网友E:
电机容易发热,容易过载烧毁   因为由线电流变成了相电流,1.732倍啊,,,,,,太可怕了

网友F:
改成三角形就相当于要让绕组承受660V的电压,电流增大,但具体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试过

网友G:
转速降低,时间稍长电机烧毁。

网友H:
1你要看一眼铭牌,这台电机是否可以星接,如是说不行,你接了就是自找麻烦

2如果可以,那么电机转速下降或干脆不转,在空载时就已经满载

3电机长时间过热而烧毁

网友I:
30KW电机运行电流45A已经不小了,改为星接很可能会烧。

网友J:
我单位锅炉循环泵电机15KW,星角启动,因时间继电器坏电机以星运行10多天,功率稍低无大碍

网友K:
1、原来是角形接法,如果电源电压不变,如果我把接线改为星形,如果是空载或轻载(小于1/3额定功率),可以正常运行;

2、原来是角形接法,如果电源电压不变,如果我把接线改为星形,如果是重载(大于1/3额定功率),会发热过载烧毁电机;

网友K:
3、由于你的运行电流已经是45A,实际运行功率已经超过1/3额定功率,所以不能改变接法,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168888 X168888
积分:1191
帖子:598注册时间:2005-3-23 12:54:00 5楼 回复时间:2008-10-10 21:16:41 1、转速下降,如果负载稍有波动增加,甚至有可能速度下降到零速。

2、电机容易发热,容易过载烧毁。

为何转速会降低? 转速和电压是没关系的

电机为何会发热? 电机运行电流更小

网友M:
功率下降,电机发热,过载烧毁 ,

网友N:
同意上面的,这时输出的转矩减小到原来的1/3,如果负载较大,有可能会损坏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为何转速会降低? 转速和电压是没关系的

电机为何会发热? 电机运行电流更小

电压与转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电压与电机功率、转矩有联系,建议楼上的复习一下电机转矩曲线,看看电压、速度、转矩是什么关系。此时就会明白电机为什么会发热。

网友O:
转速不会低下来的。

负载能力会降低。

一般如此功率的电机都会采用星三角起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