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问题

楼主(2008-10-10):
如何计算和取得脉冲数和实际距离的关系,如何得知1毫米对应多少个脉冲?位置控制,要求不是太精确,说明书上的看的头都大了,那位大哥给小弟通俗的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一种计算:

你发1000个脉冲,再测量移动距离,两者相除,就出来了。

如果要想提高精度,可加大移动距离。

楼主:
感觉应该 ----我也说不来,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B:
可以的,算出一个脉冲移动的距离

网友C:
就是这么算

没问题

网友D:
根据你的需要自己选择,然后再计数出电子齿轮比。

网友E:
设置电机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看齿轮比,也就是电机转一圈,工件移位多少,就出来了

网友F:
要计算呀!

要计算呀!

网友G(2008-11-14):
设置电机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看齿轮比,也就是电机转一圈,工件移位多少,就出来了

例如:台达伺服电机10000脉冲.齿轮比1;1 电机就会转一圈

网友H:
我看你可能不明白机械上的原理吧,电机有没有减速机,有要知道减速比是多少,,如果是涡轮涡杆结构的话,要知道螺距是多少.比如是1.5,也就是电机转一圈实际走多少距离.台达伺服默认下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减速比比如是10:1螺距是1.5,你想走xmm的话,如何求脉冲Y,X/1.5再乘以10然后再乘以10000就是Y实际就发脉冲了

网友I:
如果求速度?按“台达伺服默认下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减速比比如是10:1螺距是1.5,你想走xmm的话,如何求脉冲Y,X/1.5再乘以10然后再乘以10000就是Y实际就发脉冲了 ”。

另:如果控制距离较远,16位或32位寄存器给出的最大脉冲数不够要怎么控制?要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已经设好了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和电子齿轮比,和机械减速比。要怎么给脉冲呢?

谢谢!

网友J:
强烈支持一楼的

网友K:
一楼的是土办法

可以用但是不精确

自己动脑子想想把

老是问别人会有思维惰性的

网友L:
比如步进电机2000个脉冲一圈 如果步进电机带动传动装置一圈移动5毫米那么就是发400个脉冲移动一个毫米

网友M:
先算转一圈要多少脉冲;

再算转一圈对应的直接距离是多少;

上面二个搞清楚就自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我的控制精度不是很高的要求,谢谢大家的回帖,有点明白了,过几天调试时候在现场再做,回头再交流。

网友N:
下面是我某个工程的控制方案中的摘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伺服电机转速与给定脉冲频率的关系
台达ASMT07L250BK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rpm,最高转速为5000rpm;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ppr,其AB信号经过伺服驱动器4倍频处理后成为10000ppr。
因此,要达到额定转速3000rpm,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应当是:3000转/分钟÷60秒/分钟×10000脉冲/转=500K脉冲/秒,也就是说输入频率应当是500KHz。由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输出的最大脉冲是20KHz,所以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应当设定为1:25。
2. 伺服电机转一圈X轴Y轴的移动距离
A. X轴伺服
X轴伺服的传动结构:X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60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节圆为129.23mm的同步带轮,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因此X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X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29.23×π÷60=6.76646686163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X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1477.8761508027339801663557711312个脉冲。
B. Y轴伺服
Y轴伺服的传动结构:Y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4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30齿的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驱动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这个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与丝杆轴连接,丝杆的螺距为10mm。因此Y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Y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0×30÷28÷4=2.67857142857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Y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3733.3333333353244444444455063704个脉冲。

网友O:
 非常好的问题

楼主:
“老菜鸟”的回答太好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P:
多少脉冲对应电机一圈,转一圈是走多少这些都能算出来的

楼主:
大家讲解伺服里的电子齿轮是啥意思?

网友Q:
谢谢讲解,胜读十年书

网友I:
如果控制距离较远,16位或32位寄存器给出的最大脉冲数不够要怎么控制?要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已经设好了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和电子齿轮比,和机械减速比。要怎么给脉冲呢?

网友E:
计算最好,一楼的方法,精度不算好

网友R:
还是计算的好,比较精确

网友S(2009-06-21):
我玩过步进电机,当时那东西是通过步距角来算的。360度再细分一下。算算一个步距角是多少个脉冲。那么一周多少脉冲就出来了。这样计算也可以用在伺服上吧?我没用脉冲控制过伺服,只用过速度模式。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T:
简单的一种计算:

你发10000个脉冲,再测量移动距离,两者相除,就出来了。

如果要想提高精度,可加大移动距离。

网友U:
看丝杆的螺距 还有伺服一圈所要的脉冲

网友V:
说的太好了,真的常来这里学习学习了。

网友W:
进给量的场合:进给量=10mm,ratio=1/2,servo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脉冲/圈(2的17次方)

Δε每脉冲进给量   Δs电机每转进给量   Pt编码器的分辨率 Pb丝杠进给量

(CMX/CDV)=(Δε*Pt/Δs)=(Δε*Pt/nPb)=【10*(0.001)*131072】/【(1/2)*10】=262144/1000=32768/125

网友X:
引用 网友N:

下面是我某个工程的控制方案中的摘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伺服电机转速与给定脉冲频率的关系
台达ASMT07L250BK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rpm,最高转速为5000rpm;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ppr,其AB信号经过伺服驱动器4倍频处理后成为10000ppr。
因此,要达到额定转速3000rpm,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应当是:3000转/分钟÷60秒/分钟×10000脉冲/转=500K脉冲/秒,也就是说输入频率应当是500KHz。由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输出的最大脉冲是20KHz,所以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应当设定为1:25。
2. 伺服电机转一圈X轴Y轴的移动距离
A. X轴伺服
X轴伺服的传动结构:X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60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节圆为129.23mm的同步带轮,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因此X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X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29.23×π÷60=6.76646686163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X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1477.8761508027339801663557711312个脉冲。
B. Y轴伺服
Y轴伺服的传动结构:Y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4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30齿的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驱动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这个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与丝杆轴连接,丝杆的螺距为10mm。因此Y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Y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0×30÷28÷4=2.67857142857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Y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3733.3333333353244444444455063704个脉冲。

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机械手怎样跟同步带相连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

网友X:
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

机械手怎样跟同步带相连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

楼主:
现在工程搞定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Y: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Z(2012-11-15):
谢谢    我要常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