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基数问题

楼主(2008-10-10):
如何计算和取得脉冲数和实际距离的关系,如何得知1毫米对应多少个脉冲?位置控制,要求不是太精确,说明书上的看的头都大了,那位大哥给小弟通俗的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还是耐心把书仔细读一下吧,其实你的问题并不深奥,把书理解了就没什么难的

网友B:
“如何得知1毫米对应多少个脉冲?”

看伺服手册,确认一转对应的脉冲数。看传动结构,确认一转对应的移动距离。如果不要求精确(比如只是要区分是1000还是5000),就转一圈,数脉冲数。

楼主:
试试吧,实践出真理。

网友C:
这个好象还要和电子齿轮比结合起来的.

网友D:
我们的伺服为2500线,4倍频的,电机转一转对应10000个脉冲,丝杠走一个螺距,假设一个螺距为10mm,那么走1mm需要10000/10,就可以算出相应的距离了,如果有电子齿轮比,还需要把电子齿轮比考虑进去。举个例子,电子齿轮比为1:2,相当于命令端每2个脉冲所对到电机转动脉冲为1个脉冲。

楼主(2008-11-29):
过几天要调试了。现场解决问题的时候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E:
怎么知道是四倍频的呢?用A B相脉冲吗,脉冲+方向是几倍频呢

网友F:
打电话给我,13923801750

网友F:
现在伺服电机,还是松下的好用

网友G:
先看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在算电机转一圈,对应移动距离是多少

网友H:
松下的是好用 但是贵

网友I(2008-12-30):
1: 直径乘以圆周于 算出周长 3.1415926 才算比较精确
2: 周长在除以电子齿轮细分数,等于每个脉冲所走的距离
3: 要行走的距离在除以每个脉冲所行走的距离 等于要发多少个脉冲
4: 要发多少个脉冲乘以电子齿轮比,等于实际脉冲数

网友J:
说明书上有,不难理解。台达的伺服调试也很重要,伺服出厂默认为手动,要用软件调试的。

网友K:
三菱伺服的说明书关于电子齿轮的说明还是听清楚的,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L(2009-05-19):
楼上各位

松下A4的伺服能不能设为1脉冲一圈

试了一下把参数设成1脉冲一圈

伺服报错ERR 26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上各位

松下A4的伺服能不能设为1脉冲一圈

试了一下把参数设成1脉冲一圈

伺服报错ERR 26

楼上的干什么呢?怎么要一个脉冲走一圈呢,呵呵,负载稍微大一点,估计电机的扭矩就不够了吧,这样对伺服不好,还是多一点的脉冲的好,你那样容易把电机搞坏的!

网友N:
26号报警是过速了,当然可以把参数设定为1脉冲走一圈,问题是你设好了后,脉冲输入数不要太高啊,而且,建议你实际使用中,不要这么设置,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脉冲抗干扰性很差,稍微一个误脉冲,你电机就会走一圈,很容易造成工件的损坏和人身危险,个人认为,电子齿轮尽量大些,精度各方面都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