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的使用产生的高次谐波治理方法!!!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麻烦,请专家给予指导!!
我们厂安装了2台功率比较大变频器,工程包给了安装公司,安装公司没按要求,把动力线和其他设备的控制线在一个线槽里走,现在调试出现了问题,变频器一开,产生的高次谐波干扰到其他设备,而且干扰十分严重,其他设备的信号灯都一闪一闪的!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有没有工程量小的方法可以消除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
另外,由于安装公司偷工减料,图纸上要求信号线用屏蔽线的,实际当中全部用的普通线!产生干扰非常大!
随便说下:MA的,这二球安装公司,害死人啊!!

网友A:
自己在电机电缆上加一层屏蔽层,接好地,是最好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安全点再将控制线加上屏蔽。

其他的解决办法也很多,如加电抗、电容、多相整流等,均不直接也划不来。

网友B:
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就是接地了,可以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C(2008-11-12):
同意 才大器粗

屏蔽

接地

滤波

网友D:
变频器接地,其他设备接地没有做好

网友E:
变频器一定接地电机电缆上加一层屏蔽层

网友F:
首先,控制线(2米以上)和编码器线一定得换成屏蔽线,这很重要!而且,控制线和编码器线不能跟高压电缆(如:变频器三相进线,变频器输出线)缠在一起,这对变频器干扰影响会很大!能不放一起的尽量不放一起,没办法必须要有交点的话,建议两者走直角!相信你处理完上述几个步骤,对你的变频器影响会降到很小,但我不能确切的肯定干扰会消失,因为干扰问题对变频器来说是最难处理的现象,影响的因素太多,况且毕竟也不是在现场!若还是不行,你可以尝试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F:
补一条:检查一下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G:
是 啊 ,先可靠接地,再在变频器输出测加一个高频波过滤器,基本就可以那

网友H:
yong gao ji dian er de xie bo lv bo qi.

网友I:
屏蔽

接地

滤波

最好是加输入滤波器

网友J:
6楼的对,只能改,我这也这样,分开就行了,另外变频器要加装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否则会烧别的设备。

网友K: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L(2009-01-20):
变频器输入加LCL,输出电缆加屏蔽,接好地。。。。。

网友M: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用的小功率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问题解决。

网友N(2009-03-26):
如果只解决信号灯问题,只要在信号灯两端并104电容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