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applications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10):
我用FX Applications软件编的梯形图有时打开元件注释显示的日文!!!怎样改成中文显示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自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如果在FX-PCS/WIN-C软件中不能正常显示中文注释(出现乱码),
则一定要先将操作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够正常显示。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Internet Explorer”,并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
2. 在“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点击“字体”按钮。
3. 在“字体”对话框中将“字符集”选成“日文”。
此时在“网页字体”和“纯文本字体”框中会显示系统中已经安装的日文字体。
4. 到“控制面板”/“字体”中将上一步“纯文本字体”框中所显示的字体删除即可。
附注: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中删除不掉,就进到DOS环境中去删,
一定要将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在FX-PCS/WIN-C软件中正常显示中文注释。

楼主:
请问yuanle怎样去DOS里面删除呀!在windows下删不掉

楼主:
已经搞定了,要用的张系统盘,用光盘的DOS工具删除.

网友B:
有的字体要在DOS下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