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线30个70W的直流马达一起工作,怎么选择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型号?

楼主(2008-10-10):
一条产线30个70W的直流马达一起工作(刷洗工件用的,轻负载),该选多大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供电?同时启动还是分组启动好一些?怎么选择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型号?

网友A:
30*70  =2100W=2.1KW 啊,直接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B:
用三相全桥整流。之后不需要滤波了,或者用电感滤波啦。用电容的话太大了。

网友C:
全桥整流的效率高,用π型滤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