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求助

楼主(2008-10-10):
rsview32通过OPC连接PLC上的变量。

请问在rsview32和links里面该如何配置。最好能列出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A:
进入rsview32的编辑模式,在节点里选择你要连接的OPCserver,最后在标签数据库中建立标签,连接节点就可以了。

网友A:
QQ:44682760,MSN :lihb200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