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DEVELOPER-8.34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10):
GX-DEVELOPER-8.34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金山虚拟光驱来装也是一样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A:
安装前需要先安装ENVMEL\SETUP.EXE 然后再安装GX8C\SETUP.EXE.

网友B:
先安装欢迎

网友B:
先安装环境

楼主:
感谢各位终于安装成
功了,但是新的问题来 了,只有打开工程可用,新建。编辑等都是灰色的不可用啊,还有哪里不对啊?

网友C:
还未设定PLC型号和所用CPU.

楼主:
各位,在哪里设定型号啊,新建工程也是灰色的,新建不了啊

网友D:
也可能你的软件或者系统有问题

网友E:
安装时不要勾选“监视专用”选项!!!!

网友F:
安装时不要勾选“监视专用”选项但是新的问题来 了,只有打开工程可用,新建。编辑等都是灰色的不可用啊,还有哪里不对啊?

网友F:
我的同楼主一样谁.哪里不对

网友G:
以前我也范这个错误,勾选了监视功能,所以只能打开工程,卸载重安装不要选这项。

网友H(2009-09-23):
先安装ENVMEL\SETUP.EXE .可是显示是最新版本。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