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我想改造一台落地铣床,此机床立柱重约15吨,移动速度在0.01米-2米之间,工作时常用的速度约在0.01-0.10米/分钟之间,低进给量强力切削,现想把传动丝杠换成滚珠丝杠,取消减速机,用交流伺服电机直驱,电机转速为1-200转/分钟之间,担心伺服电机一是没有这么低的转速,二是没有这么大的力矩,还有一种想法是找一种自带减速机的伺服电机1:10,不知有没有。因为自己外加减速机的话,精度很难保证。我是新人,没有悬赏分,还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有这种减速器,不过不便宜

楼主(2008-12-03):
感谢一楼的答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汗,伺服电机你就别担心低速的问题了

不过你家改造机床还真多.

0.01M的低速高了点吧?

另外丝杠带是主轴箱上下行走吧?

应该没有问题,比你这个机床大的我都做过,去年做的,电机两万来块钱吧.

网友C:
楼主可考虑伺服力矩电机,SIEMENS的就有,

liumingqin623@qq.com

网友D:
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来调速可以吗?在摇臂钻上我改过,还可以,不知放在你这个大洗床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来调速可以吗?在摇臂钻上我改过,还可以,不知放在你这个大洗床怎样?

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看机械情况怎么样

如果对控制要求高的话,恐怕不行.

普通机床,数显基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