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老前辈指点

楼主(2008-10-11):
(无正文)

网友A:
指点什么呢?

网友B:
不能这样赚积分哦!!

网友C:
你这还真难指点,

网友D:
指点江山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在单位的电脑上,发个帖子,竟然显示空白。不是混分。是这样,有F1老PLC?? ,程序是:LD 70? OUT 671?? K62? OUT 672? K01? OUT 670? K106,查资料说是,计数器比较指令,不知是计数器和常数比较?某个单元比较?结果在哪里读出?? 再次感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E:
??????? 计数器和你设定的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F:
临时查了一下指令表,是不是少了一条OUT F673、Kb指令(Kb为假设的一个常数)?

K106是一条范围比较指令,C62的当前值与K01、Kb(Kb≥K01)范围比较;K01是十进制常数1。

当(C62)>Kb时,进位标志M571接通;当 Kb≥(C62)≥K01时,零标志M572接通;当 (C62)<K01时,借位标志M573接通

抄了一下说明书,在楼主面前献丑了;十五六年没接触过了,所以没有多少印象了。

楼主:
感谢莫其麟和juncolee,有你们的帮助,我可以做试验验证一下,目前,要做F1程序向FX0N转换,所以,有必要搞懂原程序的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