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2403变频器开机显示HF84是啥问题

楼主(2008-10-11):
uni2403变频器开机显示HF84是啥问题

网友A:
我可以搞定

网友B:
我也可以,,有配件,13056660695

楼主:
uni2403变频器开机显示HF84 是主板问题

网友C(2009-04-14):
很有可能是三相电源整流部分的问题 ,比如半可控整流桥中有一路可控硅有问题,我遇到过。13814867953

网友D:
uni2403变频器开机显示HF84是硬件问题.小毛病

网友E(2012-09-22):
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硬件故障,可以修复的。 可以联系 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授权代理商及技术服务中心 021-51860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