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ntumPLC通讯故障

楼主(2008-10-11):
我厂一个站采用MODICON TSX QUANTUM系列PLC,共三台机柜,命名5#6#7#柜,5#为主柜,采用远程IO,65150的CPU,主通讯用140  CRP93100,分支通讯模板为140  CRA93100,运行不久6#7#柜无规律跳停,有时同时跳,有时单独跳一柜,大概几天跳一次,摸索后发现主通讯模板ERR A灯红闪,将通讯线(同轴电缆)压过接头全换,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检查终端电阻

楼主:
对:aying 关于

检查终端电阻

内容的回复:
换了两个终端电阻了,主通讯模板也换过,接地会影响通讯中断吗?今天又跳了N次,都没法生产了,请教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对:aying 关于

检查终端电阻

内容的回复:
5#主柜却从未跳停过,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B:
6#、7#柜的安装位置是否在一起?在一起检查接地是否符合计算机系统要求,不在一起,检查接地的同时,考虑周围是否有强电磁干扰,如高压输电线路等。

网友B: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

楼主:
在一起,DCS专门打了接地,当时怀疑接地不良引起干扰还特地从别处拉了一地线,故障依旧,此电力室楼上有几台变频器,但正常时特别开了功率大点的变频器,没影响,很郁闷,现在将通讯线路用的分支器换了,要运行一段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