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专用光源

楼主(2008-10-11):
AOI光源:
该系统利用一组环表复合光源产生红\绿\蓝/白四色光,并以不同的角度照射受检的PCB板,图像传感器捕捉到PCB板的表面反射回来的这些色彩后产生一个包含三维信息的二维图像。
● 可以检测到PCB漏件、错件、偏斜、漏焊、极性误、多锡、无锡、桥接、焊锡球等缺陷。
● 可选配同轴落射光;集成5通道数字控制器,可通过串口实时控制各色光(同轴光)的亮度,各色光亮度256级可调。
● 可选配分离式18通道数字控制器,以形成多颜色、多角度的光源照。

圆顶光源:

LED高密度排列在圆形电路板上,平滑、均匀地照明在被测物体表面,该系列光源具有较大的光扩散面,能够全方位的均匀照射在被测物体,最适合于表面有起伏、光泽的被测物体,即使是弯曲的金属表面也能够被均匀的照射到。
● 检测反光、不平整表面;
● 检测IC表面字符;
● 检测电容器表面破损等;

环形光源:

LED阵列成圆锥状以斜角照射在被测物体表面,工作距离在10-15mm时,该光源可以突出显示被测物体边缘和高度的变化,突出原本难以看清的部分,是边缘检测、金属表面的刻字和损伤检测的理想选择。
● 检测IC芯片上的印刷字符;
● 检测电路板上的元件;
● 检测塑料容器的底部;
● 检测标签;
● 检测液晶玻璃基板的标记;
● 检测板装药缺片和颗粒破损;
● 检测轴承表面损伤;

特殊光源:

超亮度LED阵列为四个独立的环形光,每路单独可控.由四种不同照明角度分别:10度 、15度 、20度、25度 所组成。该光源能够高亮度照射在被测物体上,检测被测物体的形状、大小。

● 检测钻头刀锋的形状、大小;

更多请登陆:http://www.cstmv.com

联系人:苏彩红

手机:13790624061

QQ:453401254

邮箱:such@cstmv.com

网友A:
很实用!视觉检测必用!

?

网友A:
德国BOOER机器视觉检测筛选,识别,测量系统 视觉检测挑选应用实例 www.s110.cn产品与零件全自动视觉检测筛选机 13671978957????? 634061596@qq.com
追求产品完美的质量,是众多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产品及零配件检测筛选机就是基于图像检测技术系统之上开发的全自动光学检测筛选仪器, 适用于塑胶、五金、电子、食品、汽车、电器、建材、陶瓷、卫浴等行业大批量生产需全检的产品或零配件,对产品的形状、尺寸、排序、外观质量、颜色、飞边毛刺、加工质量、印刷质量、装配位置、有无项目等不良缺陷进行100%的高速全检,最大程度代替人眼检测,是提高产品质量,节省人工成本,减少材料损耗,改进流程控制的必备仪器.全自动光电检测筛选系统可安装在生产线上,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在线检测,发现不良品即发出警报或自动剔除不良品,让合格品流向下一道加工工序.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采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具有以下优点:
— 保证各道工序生产可靠进行.
— 保证次品完成曝光及进行自动分选,提高产品质量
— 减少现场人员,提高生产率
— 引入光电术,改进流程控制
— 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一致性
— 提高客户信任度,保障订单持续不断.
传统检测方法的弊端很多,罗列如下:
— 大量人员手工检测,一致性差,容易产生错误,
— 大多只能采用抽检,人工全检工作量相当大
— 人工无法持续保持一致的检测效果
— 不同的检测者之间存在差异
— 无法实现实时的流程控制机械系统检测
— 局限性多,不灵活, 笨重
— 无法快速完成全检,
— 无法适应现代的质量控制和统计流程控制
全自动光学全检筛选机工作原理:
利用光电视觉技术代替人眼视觉检测: 用高速工业相机快速摄取工件的影像信息,输入PC上位机,通过一定的程式及算法进行处理分析,判别与标准之间差异,然后将结果输出,统计.发现不良品进行报警或自动剔除.最快0.04秒可完成一次检测.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特点:
? 适应任意形状的零件。特别方便异形及软性零件检测.
? 不受人为因素影响,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正确性、一致性。
? 代替人手检测,能节省决大部分人工本成本。
? 操作简单,新产品的检测标准设置只需要几分钟。
? 高速检测600只/分钟。全自动智能检测、识别及剔除。
? 存储各种型号产品检测工艺参数,日后使用只需要调出即可。
? 全封闭视觉镜头及光源系统,适应各种振动、潮湿、粉尘等恶劣环境。
使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的理由:
? 让您的产品实现件件合格。
? 让您的客户信心倍增
? 让您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 让您的材料报废率显著减少
? 让您的品质控制成本持续降低
? 让您的检测速度提升到600只/分钟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配置:
? 佰万像素数字工业相机、日本镜头、光源、图像捕捉卡、运动控制卡等;
? 专用光电控制器:3.0G PIV CPU,2G内存,120G硬盘,17"液晶显示器等;
? 机械结构部分:包括流水线,运动平台,相机及光源固定位置,电控箱等;
? 电控机台部分:包括PLC、传感器、电机和剔除机构等;
? 德国BOOER光电检测处理软件.
当前品质控制过程中,我们不仅追求一种精确、方便的测量方式,更需要一种快捷的、高效率的检测方法!基于光电视觉技术的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就能很完美的做到这一点。 有需求或有意向者请联系陈先生:13978265064 BOOER@139.COM
王先生:13671978957请登陆www.s110.cn

网友B(2013-01-10):
机器视觉光源,工业相机,工业镜头,光源控制器,机器视觉系统

http://www.optmv.com  400-0769-068

网友C(2013-02-20):
视觉检测设备:专业提供Cognex visionPro视觉系统开发,Insight智能视觉系统的搭建,Dalsa sherlock智能视觉系统的搭建
相机:Cognex,Dalsa,Basler等知名品牌,性价比高的Artray相机(33万到2900万像素,性价比高,图像效果好,产品具有非常好的竞争优

势)
镜头:Computar,OPTO,Motrix,Kowa等
欢迎来电咨询和洽谈,联系电话:13817143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