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故障

楼主(2008-10-11):
大家好我有一台华为TD1000 220V 2。2KW的的变频器上电有的时候有显示有的时候没有显示,开关电源的电容我也换了,可是故障依然这样,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问题,可能后膜板问题。

网友B:
你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问题,可能后膜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