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长度

楼主(2008-10-11):
各位高手,我想用步进电机带一个电容式的传感器来检测木板,在电容式传感器没感应到木板时使步进电机停止运动,并通过查步进电机所接受的脉冲数来计算木板的长度。请问各位,这种测量的精度能否达到0.5mm?

网友A:
最好是单独检测木板的位移量,或者闭环控制。编码器和步进安装在一起也可以。步进前进的步距,通过编码器反馈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好 ,电容式最小的M8,齐平安装的要2000多,建议选小型对射光电或光阡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也决定用反射型光电开关或光纤了。电容式的反应速度可能不够快。我的机器这边要求2秒钟内要检测完600mm以内的长度。

网友B:
要考虑工作环境,太脏的话,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我有一个客户说有一种类似于光幕的测距传感器,只要把物体放上去,只要计算被阻挡的光束的数量就能近似的测出物体的宽度。测量精度不高也没关系。请问各位,有没有这种传感器呢?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呢?

网友C:
巴鲁夫有这方面的产品,类似光幕,模拟量信号输出,只是测量精度不是很高.可以考虑试用.020-38889678,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你代理这种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