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工厂办公室通过电话线访问设备上的S7-300 PLC,谢谢!

楼主(2008-10-11):
带有Step7和TELESERVICE的笔记本(内置Modem,附近有电话分机) 和
S7-300 PLC(附近有西门子Modem模块和电话分机)
请问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怎样配置,可实现用笔记本访问车间S7-300PLC,谢谢!

网友A:
我试过在家里通过电话线控制20公里外,欧姆龙CQM1H系列的PLC,可以监控、停止和运行PLC,还可以远程修改PLC程序,可根据梯形图各元件状态查找故障。

网友A:
如果在工厂内,西门子可以直接配置DP总线,速度更快,工作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在工厂内,西门子可以直接配置DP总线,速度更快,工作更稳定。

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试过在家里通过电话线控制20公里外,欧姆龙CQM1H系列的PLC,可以监控、停止和运行PLC,还可以远程修改PLC程序,可根据梯形图各元件状态查找故障。

答非所问!

网友B:
你想干什么?远程监控?这个很容易啊?

网友C:
这个不难的,你看下说明书吧。

我们的设备日常维护与程序升级都是德国通过电话线来进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试过在家里通过电话线控制20公里外,欧姆龙CQM1H系列的PLC,可以监控、停止和运行PLC,还可以远程修改PLC程序,可根据梯形图各元件状态查找故障。

答非所问!

本来想告诉你接下来如何具体实现西门子plc通过电话线及modem与笔记本通讯,但看你的态度,还是少管闲事!

网友D:
这个不难的,你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E:
安装好了TeleService调试用的软件之后,按照说明文档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S7-200-----PPI电缆------串口MODEM----------电话线---------------电话线-----内带MODEM的笔记本

网友F:
对不起,看错了,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