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枕式包装机控制版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我用的枕式包装机用的控制版上有ALTERA的EPM7128ELC84-20和SST的89E54RD两个IC,不知是单片机还是嵌入式PLC?请高手指教!如何读取版中的程序?多谢!!!!

网友A:
你的包装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你说的是电路板上的IC芯片,一般都找原厂家维修更换这样的控制板.

楼主:
是国产的,我想用PLC把电路版换掉,所以请教高手如何读取版上的程序?这种版故障率太高,再说这种版也不便宜!

网友A:
电路板上的程序很难扣出来,他是写EEPROM里边的机器代码.你不如详细观察一下包装机的动作顺序和控制原理,自己用PLC给改造一下.